精英主板CPU高温

楼主(2013-05-25):
今修到一块精英的主板,现象开机一会自动掉电,鲁大师CPU高温85度,把CPU换到别的板子同样高温,把别的CPU放在精英的板子也会同样高温的现象。可以确认别的主板和别的CPU都正常没有问题。想和大家讨论一下 这样的现象主板如果维修一般问题会出现在哪个地方?感觉像是主板CPU温控线路这块有问题,或者是CPU供电电路有问题。但一直没有结果,测不出来什么问题。故在此请教于论坛的高手们!先谢了!

网友:
这个板不好修啊,楼主利害

网友:
先确定散热器与cpu接触良好,电压是否正常,不行把电容全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