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技术高请点击

楼主(2013-05-25):
谁手学徒修液晶显示器的

wchj5120 -10 严禁灌水

网友:
说的是什么?不明白

网友:
修液晶还用学?随便找个地方看几眼就会了,简单的跟1一样,主板坏了都是换,即便能修也不划算,一块板才30左右,屏坏了简单问题修,复杂问题报废。高压板和灯管坏了换,唯一修的就是电源板,电源板要是坏麻烦了也可以用模块带换,如果你有点电路基础,就我打的这几个字你就会修了。

网友:
同样啊我也想学啊

网友:
现在学液晶以后不行了,马上都淘汰了 可以学修一下手机和平板比电脑都好

网友:
我看 什么难题呀  晕

网友:
楼主现在学有点晚了吧,液晶显示器已经超便宜了,没搞头了!

网友:
*脏话*。。我以为是啥呢??原来。。。无语。。。

网友:
液晶显示器不难修的,楼主慢慢折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