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300P4-PFC (CGC-2005 )电源949 12脚无15V 无5VSB 求思路

楼主(2013-05-25):
接到时,无待机电压,拆开 看到一个辅助电源IC 暴了。7脚的,看不到具体型号了,经查资料和猜测,这个IC型号是P1014AP06 ,于是拆下,再量周边的电阻 和二极管 ,发现一个1K的电阻变成835欧。其他没发现异常
关闭网络图片,于是换了新的P1014AP06 ,顺带换了光偶。换了431  。但上电后 494的8 11 脚有0。11V的电压,12脚 只有0.42V。。绿线无电压 紫线也没电压。。。
经策,300V电压正常,每个大电容有150V左右的电压,想不出那里出问题了。。于是又拆P1014AP06 下来,上电后测试的情况 (图)494的8 11 脚0V,12脚0V。

会不会是变压器坏了,如何判断电压器好坏。。。我用万能表测试,好的,和不确定好坏的  阻值都是0的呢。。。

网友(点评):
楼主用的是PHOTOSHOP,不错

网友:
把周围的电阻和二板管再看看,长城很好修的,呵呵

网友:
如果电源辅助电源块炸掉了长城这款烧的东西蛮多的

网友:
周围的电阻和二ji管 都量了 只有一个1K的电阻变成835欧而已,其他的没发现异常呢。。

网友:
长城烧这东西是通刷,有些换上用几次又会烧.我查不出原因,把这一路全换好了....

网友:
前级输入部分弄好了别忘了查查后级输出部分和反馈部份,它们不正常一样引起输出保护。变压器出故障的机率太小了

网友:
把494先拆掉看是否有5v电压(紫线)。前面的元件几乎都换了就检查后面是否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这样的啊 ,ACA A

网友:
那辅助电压的5V、12V的滤波电容是否性能良好?用替换法试试先。

网友:
别的先不说,既然无5VSB,那就先把这个问题解决好,重点就是查辅助电路,电源变压器损坏的几率小,有了紫5V,和绿线电压,后面的就好办了

网友:
查辅助电路插到哪里?高压部分的电路我查完了,就是低压部分有少量元件没拆出来测。15V不出来,是不是也跟494坏有关系呢?

有人有图纸吗?求这个2.31版的图纸。。先谢 了

网友(点评):
不是什么图纸都会有的,先弄一份长城ATX电源的图纸来,对照一下,一般差别不会很大,对照着查,能查出来的。

网友:
周边应该还有检查电阻,阻值很小的,一起换

网友:
如果怀疑494有问题可以把12脚和接地脚吸空挑起就行了,变压器初级的高压绕组测一下阻值(2欧以上正常)

网友:
周边没几个电阻呢 都检查了就 4个电阻

网友:
先把待机电路修出来,

网友A:
楼主的 辅助电源IC 暴了,旁边的电路原件都需要检查啊。例如二极管、电阻、电容。最好是网上下载对比电路图,这样对判断故障会比较快,对于变压器要更是要检查。

网友:
是不是工具不足,量不好元件的好坏?变压器用什么量好坏?电容是不是要专门的电容测试仪量? 手上只有数字万能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 辅助电源IC 暴了,旁边的电路原件都需要检查啊。例如二极管、电阻、电容。最好是网上下载对比电路图 ...

网上找了几天了,没找到这个版本的电路图。。。。找到的都是1.3的版本的 (1.3的不是用电源管理IC的)

网友:
电容是不是要专门的电容测试仪量?长期维修买一个100多元也不贵。ATX电源没有图纸不好修(特别是带IC芯片)除非你元器件很熟练。买一个吧省下时间,以后不是很忙的时候在弄啦。
维修要的是效率,顾客关键是看成果

网友:
变压器分:初级和次级  初级好像是几欧 次级50---300不等;   测量变压器一般全为零欧可以判断:线圈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