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

楼主(2013-05-25):
请问一下上电就直接开机然后跑码跑到内存就断电!就没法开机!这是什么一回事?求解??

网友:
已经找到问题所在了!就在IO旁边有一个排阻坏了!把开关脚的电平拉低了!更换了之后就正常了!!

网友:
是的!!今天已经有两台机时同样的问题了!!这个可能是通病吧!但是型号忘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