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去掉创维开机欢迎字幕

楼主(2013-05-25):
有一台酒店定制的创维37M30SW,开机显示XX酒店欢迎你,想去掉,不知道是刷程序还是进工厂菜单去掉。搞过的兄弟请指教一下。

网友:
刷程序吧还是,改里面的参数不是那么简单的。

网友:
这些好像都是设定在MCU里面了的 最好别乱弄

网友A:
已经解决!首先用机身按键将音量减到0,再按一次音量-,接着按遥控器VII键,出现如下菜单,按图操作即可

网友:
现在好多机器都可以自设logo了   我上次买了一张主板就可以自设logo   很简单 比你这个还简单   不过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已经解决!首先用机身按键将音量减到0,再按一次音量-,接着按遥控器VII键,出现如下菜单,按图操作即可

现在好多机器都可以自设logo了   我上次买了一张主板就可以自设logo   很简单 比你这个还简单   不过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能说一下主板怎么自设logo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