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波波修好4745G,上电到0.007一列

楼主(2013-05-25):
ACER4745G独立的本本,第一次拿过来是进水,简单处理,BGA上烘烤后能亮机,测试稳定后交给客户。一个月之后问题来了,据客户说开机掉电,屏幕一显示就掉电。拆开后,用万用表先乱量一通,然后在仔细看以前进水的位置会不会某个小原件性能不良,重新用洗板水加牙刷 刷,在加焊加焊,结果悲剧了,居然不亮了。待机0.002,按下开关后上电到0.4,然后掉到0.007 在按开关没反应。在仔细检查原来进水的地方,其实之前进水也就一点点,处理了之后基本上看不大出来。但还是用放大镜仔细检查有没有断线,瞄了半天,貌似没有断线。哎,只能打开图纸按照时序来测。先测+3VPCU,+5VPCU掉电之前,之后都正常,15v 自举升压也正常。按照饼哥给的思路我在去测开机的瞬间有没有内存的主供电,由PL14提供

测PL14开机瞬间也没有电压,然后在看PL14的驱动者RT8207

测该芯片供电19V 5V 供电正常,但是没有开启第11脚S5   它是有SUSON提供,SUSON的来源,来自于EC的第117脚同样没有电压。

EC要发出SUSON 就必须收到桥发出的SLP_S5#或SLP_S4#,改主板SLP_S5#没用,那继续测量SLP_S4#有没有电压。SLP_S4#由桥发出后换名字SUSC#,到EC的第73脚,同样没有电压。。。。。

接下来就不知道改怎么办了,木有思路了。
仔细看了饼哥的回放,先查查南桥的待机条件吧,3.3V 5V 都有,VCCRTC也正常,时钟一脚有波形,另外一脚基本没有波形,看来问题就出在这里了,直接把Y1晶振,跟两个谐振电容一起换了,在测,波形也正常了,怀着忐忑的心情按下开关,电流刷刷的上去了,接屏,亮了 哈哈。!

~绕了一大圈,搞了半天终于好了。但是有一点不是很明白,南桥的时钟不正常 为什么能加电,原来一直以为只要能加电,待机部分肯定是好的。。。。。。第一次发贴,啰嗦了半天,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的明白。最后送上点位图跟图纸,点位图是淘宝上买的 4745g

网友:
这个图片的位置怎么传的乱七八糟的,第一次发贴 有点搞不明白,上传图片跟附件的时候搞了半天,大家将就看下吧

网友:
贴片电容怎么判断好坏?替换原装是什么?

网友:
也有可能只是晶振引起的  但是连电容全换了这样更保险

网友:
看来你的时序还是没有学好啊。S5供电由EC控制,所以你看到加点了啊。S3 S4南桥正常才会有。南桥出问题了,但是EC没有出问题,怎么不能加电呢?

网友:
这个很明显的南桥不工作导致出来的问题啊,根本就不用去查EC的问题。

网友:
呵呵,刚学了 时序确实运用的不怎么样。。。。

网友:
如果EC发信号给SB pwrbtn#信号 SB没发出相应信号,那问题大部分出在SB上。

网友:
春胡扯 作假没进步

网友:
楼主不熟练也能修好机子,那就是一种成功,点位图是好东西,多谢了。

网友:
鼓励下 楼主很有前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