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三星S22A300 不开机的问题

楼主(2013-05-25):
假三星S22A300 不开机的问题  ,拆开机器检查发现 U6  烧坏。该IC是  12V转5V的  ,手上没这个IC。 找了个坏通用板,接12V输入, 测得有5V输出,把这个板的电源部分切下  。接3条线 (12V输入、  地、  5V输出)  到相应位置。上电试机,故障排除

网友:
附该机MCU 程序

JIASANXING S22A300 NT68667 lm215db-t02.zip

网友:
坏通用版  坏了怎么用?

网友:
12V转5V电源电路是ok的

网友:
楼主想法不错    有7805就更完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