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们,联想C46 LA-3691p +5vALW是谁产生的

楼主(2013-05-25):
小弟学徒,今天师父不在接到个本子,有个纸条,上面写着 (机器时亮时不亮,有线,无线网卡都是时认时不认。)
我想拆开研究研究。找到了图纸就开始琢磨。刚开始能触发1A左右停住了。我有万用表先量的场管,发现有短路的。我就追到了PU8 17pin
刚开始测量还有5V  好像测量21pin的时候示波器短到了,反正没听着声音。也不知道是不是短到了。之后就不触发了。我想知道+5vALW是谁产生的,跪求大神帮我解决问题在线等

这是图纸

网友:
有没有人帮忙啊

网友A:
8734A 产生+5valwp

网友B:
引用 网友A:
8734A 产生+5valwp

还有大哥,你怎么知道是从这个芯片出来的呢 教我下好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大哥,你怎么知道是从这个芯片出来的呢 教我下好不

建议你停止维修,能点亮的机器搞的彻底不亮,很难和顾客解释。让你老板维修,他修的时候你看着。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还有大哥,你怎么知道是从这个芯片出来的呢 教我下好不

我是从电路图中看出来的啊。看图也是很基础和重要的。你应该先学好。还有场馆你测量有短路。。该不会是量的下管对地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从电路图中看出来的啊。看图也是很基础和重要的。你应该先学好。还有场馆你测量有短路。。该不会是量 ...

场管短路肯定没错。这个还是会测。我看不懂哪个是输出端和输入端。

网友:
待机电压肯定是待机芯片产生的!

网友:
有的场管在板子上测量值很小的 要确定是否短路 在一个楼主这板子把问题搞大了 不过下次应该就会注意了 呵呵 做维修的都是从这步走过来的!

网友:
楼主小白,多看些 资料

网友:
场效应管是电压型器件,测量和焊接都要注意,不然还没使用就先挂了

网友:
这个电压肯定是待机芯片转换出来的电压啊,名字换了你就不认识了啊

网友:
待机芯片产生的,查待机电路

网友C:
建议你先别修 你连这个都不知道  哎 有的死很多的板子的

网友D:
也不能这么说,谁不是从这一步一步来的。。。开始允许犯错,但要记住不再犯同样的错误。。。加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建议你先别修 你连这个都不知道  哎 有的死很多的板子的

师傅不在想研究研究,没事,反正修坏了 师傅又给搞定了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也不能这么说,谁不是从这一步一步来的。。。开始允许犯错,但要记住不再犯同样的错误。。。加油!

非常感谢你的鼓励,我回努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