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块945主板,上赛扬D不正常,430正常

楼主(2013-05-25):
一块上赛扬D,CPU供电只有0.8, 有复位不跑码。上430的CPU就正常了。
另一块GA-945PL-S3G,上赛扬D,无法关机,能正常进入系统,点关机排针,显示器关了,但显卡,CPU电源风扇还在转。
然后上430的CPU能正常关机。
请问,这些问题跟什么有关,跟 BIOS有关吗?
cpu
显卡
cpu供电

网友:
请按时序维修!

网友:
技嘉的那块板子,对着电路图量 了半天,CPU供电,总线供电,都没了,桥供电还有,桥供电运算放大器正相输入,最终通过南桥SLP_S3控制,现在这个SLP_S3待机时也是高电平,量了,但不自动开机。
开机也是高电平。
就是下不去。
点关机排针后,复位灯常亮,南桥已经收回复位了,但SLP_S3为什么没被拉低,难道是南桥?

网友:
上430后,一切皆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