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LA-5081P开机不显示

楼主(2013-05-25):
联想 LA-5081P按开机键,电流跑到1.76后马上掉到0.61停一下到0.02,是怎么回事

网友:
一下是不是独显的 是的话假焊一下 可能稀罕了

网友:
查下温控 散热

网友:
看看USB是不是烂了短路了

网友:
显卡有问题吧

网友:
显卡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