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一例主板集成显卡故障

楼主(2013-05-25):
接修一兼容机,主板ECS G31T-M VER:1.0。故障现象:加电DEBUG卡档2A,蜂鸣器无自检提示音,黑屏。

尝试加装PCI-E显卡跑码及显示正常,系统运行正常,可见问题只是主板集成显卡故障所致。测VGA接口发现HSYNC引脚电压0V,其它电压正常,尝试刷新BIOS无果。

因为本例主板加装PCI-E显卡后能正常运行XP系统,所以北桥坏的可能性不高,受条件所限无法重做或更换北桥。

经使用万用表仔细检测北桥周边元件,最后确实发现一颗贴片电容对地短路,一颗保险开路,卸下故障元件后测焊盘不再短路。

马上更换故障元件后加电测试,DEBUG卡跑码不再档2A,蜂鸣器“嘀”声鸣响,测北桥旁边的HSYNC测试点电压已有2.9V(故障时0V),新更换上的贴片电容测到1.24V电压。接显示器屏幕显示正常,断电挂上原机硬盘运行XP系统正常,故障排除。

俘获故障元件小小贴片保险电阻和电容各1颗!

网友:
你是怎么查出那两个故障元器件的?

网友:
我这里也有快挡2A的  不过加装独显依旧挡2A

网友:
这个是好的经验,能这么细心发现有问题的小电容和电阻,佩服佩服。。。

网友:
佩服楼主的毅力,盲查和检测很费时间的,周边元件太多。不过修好了就是好事。

网友:
这样的分析对我们新手来说。的确是很通俗易懂,,简单明了。谢谢LZ

网友:
这些贴片的东西确实难以查找故障。。佩服楼主。

网友:
经常听说贴片电容短路的,但实际上我还没遇到过,这东西在线测量就可以吧。

网友:
是有图纸吗,怎么知道那个点是测试什么的呢

网友:
怎么知道那个点是测试什么的呢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653732

网友:
从VGA口第13脚跟进来的,平行右边的那个就是VSYNC测试点了!

网友:
还是有两把刷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