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DELL Vostro 1440 图纸!

楼主(2013-05-25):
  谁有DELL Vostro 1440 图纸,   进水的!  一开始,可以显示,但是要开机三下, 才能开起来!把主板拆掉,发现CPU供电腐蚀了!     清洗之后,发现断线了!  取下来  让后装上去 ,  发先不加点了!     我从别的主板上取了一样的芯片,  还是不行   可以加点   但是不显示   ,电流0.73  就不动了!   按关机键也关不了机,   不知道咋办了!想找下图纸  看看  CPU供电芯片,是有问题嘛!    谁有发一个给我  谢谢!!!!

补充内容 (2013-5-29 19:00):
已经修好!

补充内容 (2013-5-29 19:00):
还是CPU 供电问题!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169036
看下是不是这个,  下次论坛搜索后再发帖

网友A:
这个不是的 !   我这个是  VOSTRO  系列的!  和那个不一样!   我已经有过了!    我这个是三代内存,  P4600  处理器    集成显卡的!

ACT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是的 !   我这个是  VOSTRO  系列的!  和那个不一样!   我已经有过了!    我这个是三代内存,  ...

要求图纸麻烦弄板号出来,图纸命名基本都是板号命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求图纸麻烦弄板号出来,图纸命名基本都是板号命名的,

我也看不出来那个是班号!!!

网友B:
板号是DV14 cp  纬创代工的。。 找不到这个图纸,你自己对比下看能不能找到相似的参考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板号是DV14 cp  纬创代工的。。 找不到这个图纸,你自己对比下看能不能找到相似的参考下了。

找不到就给删了吧!    郁闷是淘宝也没有这个鸟图纸!!!!!!!!!

网友:
根本就不是! 连内存都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下这个是不是

有图不!?

网友:
就是没图才不知道是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