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器认到的容量跟bios大小不符 求助啊

楼主(2013-05-25):
FW ver ICE11
Checking Flash....
Release from PWRDN, ID = 15
Force SPI chip detection
ID=BF Type=01 Size=8E
SST SPI Flash detected :  8Mbit Size
8Mbit应该是1MByte  也就是说容量是1M  但是下载到的bios大小是4M的  怎么刷啊  ????各位师傅有什么建议?谢谢

网友:
  我顶啊 求助啊

网友:
是什么型号的主板?

网友:
机器有时候红屏绿屏蓝屏白屏 还花花绿绿的 外接也是这个故障  显卡做了 还是老样子 没有cpu代换 所以先刷个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