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3不开机

楼主(2013-05-25):
HP cq43开机没有反应,电源接口灯也不亮,bios刷过还是一样,求解、、、、、
不开机

网友:
待机有没有?

网友:
太笼统了吧。主供电有不

网友:
描述的太不清楚了不好给楼主分析

网友:
先看公共点,这是基本的

网友:
电源有没有问题

网友:
指示灯都不亮???

网友:
刷个EC 的BIOS 试一下

网友:
主供电,3 V5V有没有??

网友:
是不是主板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