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AL1916 W A显示LOGO后无图像

楼主(2013-05-25):
今维修一台宏基AL1916 W A显示器。黑色边框的。内部:高压部分是两个贴片的场管
故障现象:显示LOGO后黑屏。
打开机器发现电容坏了。换掉后以为好了呢。结果现象依旧。我查了高压部分。没有发现问题。我改一个高压条。还是一样的现象。于是查看主板部分。想了想。既然是显示LOGO后无图像。这种问题要么是黑屏、要么是无信号、或者程序有可能损坏的。我测量了一下VGA头边上的两个NPN三极管。发现阻值有点变大。换掉后就好了。修过宏基V193显示器的朋友一想就会知道是哪里的问题了。我看了一下论坛的帖子。没有相关的这个问题。希望加加分哦。谢谢!!!

网友:
我碰见过,那2贴片三极管直接都烧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