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开机0.7左右通病

楼主(2013-05-25):
今天接到一台海尔T6   I3的机器,开机电流0.7左右,CPU无电压,此故障换NEC大电容OK,修过类似机器3台都是这样,应该是通病吧,新手上路望各位前辈多多关照

网友:
你换的NEC大电容 是用六个330的代换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4个330的电容就OK了

哦  谢谢了

网友:
请教各位师傅个问题   更换四个330的电容是不是适用于所有机器。

网友(点评):
我修了这么多机器 基本都是换4个

网友:
我从来都是换5个。。。。还没碰见不行的。。。4个有的机器不行。。。

网友:
我想问你T68不定时掉电,完全进系统的用着用着就掉电,有时候到亮的画面就掉有时候还没有亮就掉

网友(2013-07-15):
是不是主板上的所有NEC大电容都要换  新手上路多多指教

网友:
大部份NEC 的大电容都有类似的故障。

网友:
NEC大电容 没搞明白

网友:
4个330电容焊在一起么、 没玩过

网友:
希望是通病...........................................

网友:
还是上6个330并联吧,一边3个,很多上4个330都不行的!

网友:
请问NEC大电容怎么拆?

网友:
又是NEC搞他,海尔的机器真垃圾还用那垃圾的NEC大电容

网友:
用470的换也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