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卡参与开机,奇怪。

楼主(2013-05-25):
双敏UC61VM-M2 PRO V2主板,雷击网卡坏了,但能正常开机进系统,运行也稳定,只是网卡不能用,拆除网卡片RTL8201CL,准备用独立网卡,试开机无反应,没有去查其它供电什么的,又把原网卡芯片焊回去,再试,能开机。后来在料板上找到RTL8201CL换上,装机后运行正常,网卡也能用了。奇怪,第一次遇上网卡参与开机。

*用风枪吹背面取的,绝对无掉件和短路。焊回去也是吹背面焊的。电脑拿来时,检测无短路,插电试机,开机正常,运行稳定,只有网卡灯不亮也不能用。取掉网卡芯片就不加电了,开机针有5V。把网卡芯片焊回去就能加电。...... 试机到现在全部正常。
我也感到奇怪。

网友:
呵呵,没听过呢,求解,是不是你取下来后哪里短路了???

网友:
网络唤醒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