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并联串联电阻问题搞晕,请高手帮忙解答菜鸟问题

楼主(2013-05-25):
主板上的并联电阻串联电阻,究竟是那个是分流那个是分压的。我上网查拉一下资料说,并联是分流,根据并联电路电压不变的,那应该就电流减少这应该没错吧。但是有些人说主板上的并联电阻是分压用的那时怎么回事想不通呢。。。。求大神们解答
资料
主板

网友:
单纯考虑的话:并联电阻是分流,,,串联电阻是分压,,,

网友:
请认真复习U=I*R欧姆定律,万变不离其宗

网友:
这个可以晕,这个真可以晕,初中的课程,你丢那里去了?

网友:
串联:U总=U1+U2,I总=I1=I2,并联U总=U1=U2,I总=I1+I2,公式U=IR,用在串联电路中,R是分压的.在并联电路中,R越大,电流越小.不知道我说是楼主是否理解...

网友:
串联 分压 并联分流 恒定不变 有些人 不懂 瞎说 忽略掉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