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1088 电脑开机不显示戴尔标志

楼主(2013-05-25):
我这有一台戴尔1088电脑 毛病是 一开机带上硬盘就1和2灯亮 一会2灯就不亮了 但是一开机屏幕就不显示戴尔标志 但是一片黑屏 就是左上角有个小横线一直在闪烁 这是什么原因呀 请求帮助 。。。。
黑屏

网友:
好像是系统不引导....

网友:
南桥问题吧...

网友:
引导设备有问题,你拔掉硬盘,进U盘PE试试。

网友:
是不显示戴尔标志呀 以前一开机就显示戴尔标志 才启动电脑的 现在直接开机就黑屏 就是左上角和电源灯常亮

网友:
拔下硬盘开机黑屏也是左上角横线闪烁 应该不是引导的问题

网友:
看能不能进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