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映泰g41d3及摸晶振触发不换桥维修一例

楼主(2013-05-25):
映泰g41主板故障一:  无cpu供电 经查无en,  从周边三极管最后跑到此管,查此管有问题更换之,还是不出电压,无奈查图纸居然是pnp管。。从料板找半天拆了个t06三极管后 cpu电压正常。

                    故障二;  修完cpu供电跑码至d3 不过内存,经查内存的工作条件电压,系统管理总线,spd皆正常,无奈试刷程序,无果再定睛一看,该处有断线,最终补线修复。

盈通945战神 主板故障 不触发, 表笔一触32.768 即可触发跑码, 更换晶振谐振电容无果, 心里凉了大半,最后改电路解决

两种改晶振到南桥的线路图手工画出,原线割断。(部分可行。)
店里忙主板液晶笔记本显卡啥都要修,这份截图还是一个月前的,就不整啥具体思路和电路分析了

再附上映泰g41图纸一份。

网友A:
膜拜高手,还是请说一下改晶振的原理和电路分析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膜拜高手,还是请说一下改晶振的原理和电路分析吧。

把原晶振到南桥的线路割断,再从非门上飞线到南桥即可。

网友:
厉害,自己给整个有源晶振。。。。方法很好很值得学习,但是,,修好了,怕卖不了啊

网友:
原来的32.768晶振也接到74HC14上面了吗?

网友:
2个改晶振的图片第一张是不是不完整。我看到晶振只接了一个脚。还有就是晶振要不要接2个电容,这样改稳步稳,时间不会有误差把

网友:
高手、但可惜没看明白、非门在这里干嘛用的呢?

网友:
LZ 你好。 有些事情不是很明白。
第一。 非门是个反相器  进高出低。
  第二。 把原来32.768电路给 断 开了。
然后外接 3.3V 给非门供电。
在非门的 1 2 脚。
加负载。  这是第一个图 的, 后面我就不多说了。像你这样的高手 一看就明白了。
望赐教

网友:
我看那不是945主板吧,是AMD的啊

网友:
呵呵,我一般加焊不行就重植,不行就放弃,AMD NF桥问题不想花太多时间,倒不如修多几个笔记本

网友:
应该是 用非门给南桥一个3.3v的电

网友:
我是追随弄竹大师的脚步,前来学习割线飞线的方法。

网友:
表笔一触32.768 即可触发跑码, 更换晶振谐振电容无果

这故障大多是BGA不良或者PCB孔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