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接地是不是就是接到电源负极呢??我初学

楼主(2013-05-25):
问一下,接地是不是就是接到电源负极呢??我初学
电源

网友:
不完全是,电源里分热地和冷地,热地现在一般不和电源地连接,还有些电源有负电压产生,在功放电路中常见,这种情况下电源地接的是正极

网友:
笼统的讲是,不过还是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