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能2900故障---求助

楼主(2013-05-25):
请各位朋友看看这是什么问题

补充内容 (2013-5-26 16:17):
特别声名:打印的时候,只有纸头开始的位置有一片蒙蒙的黑色,其它部位正常。我已经把鼓芯,充电棍,磁棍,套鼓上的接触点,搓纸轮都清洁干净,机器也用风机吹得干干净净,但故障依旧。

补充内容 (2013-5-26 16:18):
换其它鼓打印是正常的,请问那里坏了。

网友:
鼓漏粉,有可能。

网友:
把胶棒用酒精清洗一下,还有刮板也用酒精清洗,然后晾干了在装回去,装的时候顺便把废粉仓清洁一下

网友(点评):
不清楚胶棒所指为何物,慎用酒精

网友:
三楼正解,还检查一下搓纸轮和分页器是不是粘上碳粉了。

网友:
你换的是哪个刮板啊 要换大刮板 或是冲电棍有问题

网友:
确定到硒鼓换上两零件没好。就不必要修了,有的纯粹是磨损。

网友:
直接换个硒鼓试试,现在12A硒鼓很便宜的

网友:
漏粉了,搓纸轮上有粉清干净应该可以的

网友:
这应该是搓纸轮上漏有粉吧。

网友:
应该是充电辊比较脏,用湿抹布擦干净就可以了。

网友:
我遇到的兄弟的类似故障,后面清洁激光器好了

网友:
先换鼓试试,如果换了鼓还这样子,有可能是搓纸轮,洗一下子,还有可能是定影膜上面有破损的地方

网友:
建议直接换鼓组件吧

网友:
楼主修好 说一声啊

网友:
就是抽纸轮有问题,这个很明显的

网友:
  鼓的问题 ,直接换新的代用鼓又不贵

网友:
换粉,粉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