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50 i5CPU HM67单桥进水维修,有内容,故障有点坑爹!

楼主(2013-05-25):
接同行一本,型号是DELL N4050   I5CPU   HM67单桥,纬创代工,进水了,不开机

拆开后仔细看了下,有进水的痕迹,但没有明显腐蚀的痕迹,打各大电感阻值也都没发现异常。

插上可调电源,待机0.025A,按开关键时,电流会随着按键动作拉低至0.015A,然后随着按键的松开恢复到0.025A

初步判定为不触发,测3V 5V电压已经都出来了,下了份图纸,找到EC开机脚,按下开关时,开关→EC 的KBC_PWRBTN#开机信号有高低高跳变正常传给EC,但是测EC→南桥的PM_PWRBTN#信号却一直为高电平,没有跳变,看来确实为不触发,那就一步步查呗
3V 5V都已经OK了,接着查EC工作条件OK,测南桥待机条件OK,BIOS工作条件OK, 测EC发给南桥的电源好信号PM_RSMRST# 3.3V 也OK,看时序图还有俩个信号,分别为PCH_SUSCLK_KBC和AC_PRESENT,
这俩个信号虽然不知道是干什么的,但是根据时序图看,在按下开关键前,也就是待机状态下应该也为高电平,测电压也OK,都正常,为什么EC→南桥的PM_PWRBTN#信号就一直不跳变呢,没思路了,刷个BIOS吧,坛子上找了个N4050的4M  BIOS,刷进去,故障依旧,刷的不对?又找了个,再刷,还是不行

这时没思路了,换EC吧,手头没有,换桥吧,这么新的桥更没有,发着呆,表笔在电感上戳啊戳,忽然发现除了3V 5V电感有电外,还有个电感有1.5V的电压,凭经验应该是内存供电,图纸上找了下PL4601,确认是内存供电,而开启信号就是PM_SLP_S4#,测SLP_S4#和SLP_S3#都为高电平,这个时候就纳闷了,怎么EC→南桥的PM_PWRBTN#信号都没有跳变,SLP_S4#和SLP_S3#就出来了呢,难道是GPIO配置程序混乱造成的?可是BIOS已经刷了呀,那是什么问题呢?再打开时序图,仔细研究了下,
从跳变的时间上看,这俩个信号貌似是先于KBC_PWRBTN#和PM_PWRBTN#起来的,如果是按这个逻辑的话,那么EC→南桥的PM_PWRBTN#信号没有跳变,SLP_S4#和SLP_S3#就出来应该是正常的,可是这个就和之前理解的时序有冲突了,因为之前的时序如果EC→南桥的PM_PWRBTN#信号没有跳变,SLP_S4#和SLP_S3#是不可能出来的,这是其一,其二是待机状态下内存供电就出来了,这个也不符合常理。百思不得其解。

正好有个液晶屏逻辑板上有个小芯片烧了,要发芯片,就一遍发了2个NPCE795P EC芯片和俩个HM67的桥

芯片回来后先是换了EC,故障依旧,然后又把桥也换了,还是涛声依旧,FUCK!

这时彻底没思路了,就从进水处着手吧,又瞪大眼睛仔细的观察了下进水区域,还真发现了点端觅,有个电阻看起来有些腐蚀的痕迹,看了下标示是R3604,100K电阻,用表测量了下是300K欧,拆下来测,还是300K,于是找了个100K的电阻换上去,插上电,电流直接奔上去了,触发了!接上屏,亮机了!真是激动人心啊,终于给哥修好了

可是到这里疑问也就来了:第1个疑问就是:这个电阻为什么会影响到EC发给南桥的PM_PWRBTN#信号不跳变,第2个疑问就是SLP_S4#和SLP_S3#为什么会在EC→南桥的PM_PWRBTN#信号没有跳变的情况下就提前出来。为了弄清楚这俩个疑问,我做了进一步测量:

首先断电,待机状态下测SLP_S4#和SLP_S3#,已经恢复成低电平了,而按下开关,EC发给南桥的PM_PWRBTN#信号也有了高低高跳变,能正常开机,这最起码说明待机状态下SLP_S4#和SLP_S3#正常应该为低电平,提前变为高电平是不正常的,至于SLP_S4#和SLP_S3#提前变为高电平是否和电阻R3604有关系,我研究了下R3604的作用,

R3604在其中起到的主要作用就是使15V_S5电压导通U3601  U3602  U3606,把S5或S3状态的电压转换成S0电压。

R3604腐蚀或阻值变大,产生的后果就是15V_S5电压过不来,或者降压,致使U3601  U3602  U3606不能够导通,S5或S3状态的电压转换不过来。所以只有S3状态的内存供电出来了,而S0状态的电压都没有出来.

可是这个和SLP_S4#和SLP_S3#提前出来还有PM_PWRBTN#信号跳变又有什么关系呢?

为了弄清楚这个问题,我做了个实验,很简单,把R3604取下来,待机状态下测量SLP_S4#和SLP_S3#,结果发现还是低电平,说明SLP_S4#和SLP_S3#和电阻R3604没有关系,取不取正常都是低电平的。然后按开关键,PM_PWRBTN#信号也有跳变,能够开机。这也说明PM_PWRBTN#信号跳变和电阻R3604也没有关系。

到这里很多人就迷惑了,那既然都和R3604没有关系,为什么换了R3604就正常了呢,包括我当时也都迷惑了,但是我的性格就是不把问题弄个水落石出,饭都吃不香,

经过一番思考,我的结论是:当初SLP_S4#和SLP_S3#提前出来,是属于自动上电!!!只不过是只有S3的电出来了,S0状态的电没有出来,所以电流不大,只有0.025A,使我误以为是处于待机状态,一直按不触发的思路去修,其实是自动上电了!!!!!坑爹吧?!换R3604好了,SLP_S4#和SLP_S3#待机也变为低电平了,是因为机器进行了次完整的跑马过程,所以再次断电后,就恢复正常了,不再自动上电了,恢复到了正常的待机状态,所以SLP_S4#和SLP_S3#就成了低电平!!

为了验证我的推论,我把CMOS电池拿下(R3604也不装),插上电源,此时,电流到0.025A,主板有个灯亮了起来。故障现象同拿来时一模一样,此时测SLP_S4#和SLP_S3#为高电平,3V 、5V 、内存供电有,其它供电无。自动上电了!!

至于PM_PWRBTN#信号当初一直不跳变,也是因为自动上电了,而且还关不了!!!现象就是最开始描述的:插上可调电源,电流0.025A,按开关键时,电流会随着按键动作拉低至0.015A,然后随着按键的松开恢复到0.025A

在这里换R3604起到的作用其实就是相当于把S0的电压转换出来了,使机器有了次完整的跑马过程,然后不自动上电了!

写到这里,其实才解决了一个故障了,还有一个更坑爹的故障!

那就是换完R3604后待机电流变为0.06A,比之前的0.025A还要高!!

但是可以正常触发,也可以亮机,就是待机偏高,有时待机甚至能上0.11A,明显不正常,待机下摸桥发热。后来手压住Q3602附近后,待机明显降低到0.007A,反复尝试,都是如此,因为Q3602离桥不远,以为是做桥时把周边干虚了,于是呼风枪伺候了一番,结果还是如上。后来发现只要手摸上去,待机就恢复了正常,看来不是虚焊的问题,应该是手起到了介质导电的作用,为了验证这个猜想,手指头垫了块软布摸上去,结果电流不再变化,看来猜想成立:因为我的手上手汗比较多,所以无形中起到了导体的作用。经过多次验证,发现是一个小电阻的问题:R3606,取下来一看,焊盘下边已经腐蚀,

再看R3606的作用:
正常待机状态下,3D3V_AUX_S5通过R3606给Q3602 5脚一个高电平,A点电压被拉低,U3601 U3602  U3606不能够导通,S5或S3状态的电压转换不过来,
而当R3606腐蚀后,A点电压不被拉低,15V_S5电压导通U3601 U3602  U3606,使S0电压在待机状态下就出来了,所以桥才会发烫!!!

这个时候,换完R3604后待机电流变为0.06A也真相大白了:换完R3604后,因为R3606没有换,所以A点为高电平,U3601 U3602  U3606导通,S0电在待机状态下就出来了,所以待机会偏高,桥会发烫!!!

把R3606也换掉后,待机恢复到了正常的0.007A

好了,终于真相大白于天下了,所有的谜底都结开了,可以睡个好觉了

总结一下:EC→南桥的PM_PWRBTN#信号不跳变以及SLP_S4#和SLP_S3#提前出来,是因为机器自动上电(而且是在有CMOS电池的情况下)而自动上电后又因为R3604的腐蚀导致S0电压出不来,只有S3内存供电出来,所以电流只有0.025A,导致认为是不触发,思路偏离

而换完R3604后待机电压偏高以及桥发烫,是应为R3606腐蚀,导致15V_S5不被拉低,S0电提前出来!

另外从这个例子来看,维修7字真经:一看二摸三测量的前4字看来是相当的重要啊,一定要练就一双火眼金睛和温度传感器般的双手

上个修好后的图

图纸也一并附上: DELL Inspiron 14 N4050

网友:
很好的案例,之前也碰到过一个南桥待机下就发烫该查的都查了,也没有短路的,原来S0电提前出来也会导致桥待机发烫,学习了

网友:
这个故障确实够坑爹,自动上电现象和待机差不多,本人新手,希望能和楼主成为朋友,指点一二

网友:
很好的维修思路 看来有时候不能单独看电流判断

网友:
学习了,楼主思路清晰,很佩服啊!

支持 反对

网友:
楼主的上电时序很是清晰啊

网友:
好贴啊,楼主牛啊,我以前只对程序比较较真,对电路就马马虎虎了,向楼主学习,顶一下!

网友A:
lz心思缜密  不错不错   我仔细看了边  懂是懂了 不过叫我自己去解决的话我估计就解决不了了  思路不清啊  不过我开始看的时候就怀疑可能已经上电了    内存有电了 不就是自动促发了么  嘿嘿  不过桥会发烫 我真的想不到原来是一个电阻惹的祸   学习了

网友:
这样的帖子应该可以列为精华让大家学习学习  应该

网友:
维修人的性格应当如此

网友:
楼主对时序理解的很透彻,佩服

网友:
这种钻研精神值得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心思缜密  不错不错   我仔细看了边  懂是懂了 不过叫我自己去解决的话我估计就解决不了了  思路不清啊   ...

光看电流的话,很容易让人以为是待机,坑爹就坑爹在自动上电只出来个内存供电,S0电因为R3604的腐蚀,没有出来,而且这个自动上电还关不了,一直当不触发维修思路修了

网友:
不错,楼主对上电时序分析的相当清楚,佩服楼主的技术,希望楼主多多分享精品文章,让我新手也好好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 SO电压是不是提供给桥工作触发作用的呢

看来你对时序很模糊啊,S0电压是上电后电力全开状态的电压,比如运行系统的时候的电压就是S0电压,正常情况下都没触发怎么会出来S0的电压呢

网友:
人才 啊 时序掌握的很清晰   楼主的精神可嘉

网友:
佩服楼主的认真精神。

网友:
进水的机器还是要仔细呀!

网友:
文采确实不错。理解的够透彻

网友:
楼主,强力支持此贴加精!

网友:
LZ对时序理解相当强,小弟菜鸟一个,不知LZ有啥好方法介绍一下

网友:
楼主的思维还是蛮清晰的,喜欢楼主这种不彻底解决问题不罢休的性格支持支持

网友:
路过路过啊 啊 啊啊 啊

网友:
看完这贴真的是学到好多东西。还有楼主那钻研的精神,和后来的求证。果断加分、收藏!

网友:
你那是连接升压电路的哈

网友:
楼主打破砂锅问到底的精神可嘉 思路也很好 你这个本修多长时间搞定的~?

网友:
楼主可以,有点像我,我也是遇到问题一定要弄清楚了,以后我在迅维混了,我叫小潘,以后会看到我的帖子,我的帐号还在申请

网友:
楼主好技术呀,这么复杂都搞定了

网友:
感觉楼主不只是一般般的维修,好似培训讲师,表述清楚明了。分析详细我教学老师都不及你

网友:
这个可以让大家,明白新的笔记本待机和休眠的时候,电流是很小的

网友:
Dell和华硕的机器喜欢自动上电的

网友:
好贴 这样的帖子就应该多上一些 谢谢楼主

网友:
好帖不解释 精华一点都不嘘 经典故障 还有楼主的分析能力也不错 特别的这种不搞明白不吃饭的精神深深的打动了我 可是饭还是要吃的 希望以后多出店这样的帖子 看了以后感觉学到不少东西

网友(2013-06-25):
这样也能让楼主推论出来,真神 人啊但是没有见牛人对此贴的点评,是不是推断的有些地方不是很精准

网友(2015-09-08):
楼主 时序 掌握的6啊

网友:
光看电流的话,很容易让人以为是待机,坑爹就坑爹在自动上电只出来个内存供电,S0电因为R3604的腐蚀,没有出来,而且这个自动上电还关不了,一直当不触发维修思路修了

网友:
不错,有图有真相

网友:
楼主大神啊 技术太牛了

网友:
很详细 学习了

网友:
进水短路的比较多

网友:
楼主讲的真仔细,很经典的案例。

网友:
就冲楼主码这么多的字也要捧场

网友:
仔细  ,,还有思路 太重要了

网友:
这个帖子又让我学习了一遍

网友:
楼主一查到底的精神值得嘉奖

网友:
眼睛要亮,和细心这是真的哈哈

网友:
楼主真心细心,这个待机0.02给人的感觉真的像待机,谁知是自动上电,学习了,思路也明朗点了

网友:
楼主的专研精神值得表扬,我上次修了个N4050 转换电压开启信号没过来 直接连公共点好了

网友:
这机修得有点可以喔

网友:
佩服楼主的认真,敬业

网友:
楼主写的很细,各项信号都标明,让不少新手能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