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41M-ES2L不跑码维修,大家可以过来看看,点评一下! 希望版主可以给点分!

楼主(2013-05-25):
    今天修到一块技嘉G41主板,这主板刚过保修。刚上手一测内存、SB、NB、CPU的供电基本正常。于是上CPU一看复位灯一闪一闪的,心想不会是BIOS问题吧。

技嘉主板大家都懂的,   但是我没有去刷。后面我又摸了一下外接设备网卡、声卡、IO、还有两个COM口芯片,当我摸到其中一个COM口芯片温度有点烫手时,心里那个高兴啊。心想被我找到问题了吧。

于是我就兴致冲冲的打开风枪把那个发烫的COM口芯片给拆了下来,然后上电一看

跑码亮机了。至此此板修复。这是那个坏的COM芯片

。第一次发帖,写的不好的请大家点评一下!

网友:
不走吗的  还没仔细去摸这小芯片呢  看来以后要仔细摸遍每个芯片

网友:
原来COM口芯片还能引起这种问题...  学习了  供电都正常的板修起来最郁闷

网友:
怎么认识主板上各个部件啊。还有用电压测试它们正常吗?

网友:
蛋疼,今天就修到这板,不跑码啥jb都不烫。供电时钟复位也正常。

网友:
维修靠的就是细心

网友:
不知道这个芯片怎么会容易坏了

网友:
唉,现在修板真没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