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维修求助

楼主(2013-05-25):
一个做工不错的电源,有2个小板是竖着的,一块在高压侧,菱一块在低压侧。有好几个IC,低压侧的一个像是7505。有3个871光耦(常规电源一般是一个,这个为什么有3个?)。之前拿来拆开看发现一个压敏电阻炸开了,当即把2个都换了。加电启动,空载量插头端的电压,发现5V端有12v,3.3V端有8V,12V端有24V。求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可能是变压器坏了

网友:
什么手都无法指点,这个靠自己摸索,发现

网友:
请不要空载量插头端的电压!空载量电压可能是虚的!!!

网友:
先量                 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负载后量电压是正常的。谢谢帮助!

查主控电路,应该不是变压器坏,最好上个照片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