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指点几招看电路的窍门

楼主(2013-05-25):
本人是新手,还看不大懂电路图,有没有窍门指点几招,还有判断故障的窍门。谢谢了!

网友:
新手问题多多,抱歉了,还有个怎么跑线路啊!?

网友:
我和楼上朋友同是。新手。想学习

网友:
先把分离元件的工作原理及好坏检测方法搞清楚再来

网友:
你说的这些我知道了,就是电路图上面的一些什么流向啊,好多名词都看不懂。

网友:
说实话,这东西那有什么窍门啊,就是多看,多练,多思考。

网友:
死记硬背,多看资料!我就是这样!同是新手!

网友:
1、打好基础,积累素材---循序渐进

     要识读电路图,首先得要有一定基础。正好像小学生学习语文一样,得从拼音、字、词、句到文章,一步一步,循序渐进。同样识读电路图也是如此:得从元件的符号与代号、参数与特性学起,然后把握基本电路的特征及功能,逐步积累,打好基础。试想,不认识字词,怎么看得懂文章。因而我们必须遵循“万丈高楼平地起”这个规律,打好基础,急躁不得。

    2、化整为零,各个击破----分模块

     一个稍许复杂的电路图,笼统去看,看不出什么眉目。其实,一个电路都可以看作由一个或多个基本电路组成。我们仍然可以仿照语文分段落、分章节的办法,把电路分成若干功能模块。这样分析起局部电路来自然就容易得多,然后弄清电路各模块间的联系,最后把它们组合还原成整个电路。这样,整个电路的眉目就清晰了。

    3、找出核心,辐射周围---找中心

     一个完整的电路图中,往往会有一些具有典型特征的关键元件,如集成块,三极管等。在分析电路工作原理时,来一个“擒贼先擒王”,首先要找出核心元件,诸如简单分立电路中的三极管,它是什么类型的管子,各个三极管之间的连接方式、作用是什么?在工作过程中处于何种工作状态等,然后再分析与核心元件相连的其它附属元件,如电阻、电容、二极管等。以点带面,由此辐射开去。这样抓住主要矛盾,就不会出现本末倒置,或者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错觉了。

     4、找我所要,排除干扰---有针对

      电路往往有多个功能或由多个电路组成。有不少同学在识电路图时,常是眉毛胡子一把抓,不得要领,没有针对性。其实,在分析电路时,我们往往是带着某一个目的。例如,要分析电源电路,那我们就只要识读电源这部分电路,其它电路多么复杂,才不管它呢!

     5、根据线索,顺藤摸瓜---找联接

      电路图中各组成电路不是孤立,而是相互联系的。由于电路图中各部分电路不一定按依次顺序排列,分析各电路间的联系并不容易。我们仍然不妨仿照分析语文的方法--找线索。电子电路是必然是用来处理信号的电路,那么信号流程就是一根明线索;每个电路必然需要电源,电源供给那就是一根暗线索了。根据线索,顺藤摸瓜,你说容易不容易?

     6、分析电路,弄清过程---验证和应用

      弄清电路的基本连接和作用后, 就仔细来分析整个电路的工作原理。每个电路都是用来完成一定任务的,即功能。我们可以根据电路功能来验证电路,也可以反过来通过分析电路来推测其功能。分析电路的方法通常有:按信号流程分析;按方框图分析;按功能状态分析等。例如:一提起“声控开关”,马上会想到它必有声音接收转换装置,信号放大,开关控制等电路。我们也可以按信号流程分析,如按信号的输入、传输、输出过程逐步分析;也可以按方框图来分析;还可以按功能状态分析,即分析在无声时,有声时电路所处状态。这样,我们对于电路就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做到有板有眼,而不再是一团乱麻。

      有言道:“学贵在得法”。要是让学生把握了正确识电路图的方法,就好像给了他们打开城门的钥匙,达到了从“学会”到“会学”的最佳境界,余下的问题就能够迎刃而解。面对复杂的电路图照样能够看得“真真切切、明明白白”,从而练就识读电路图的“火眼金睛”。

条理清楚,易懂。俺也是新手,学习了!!

网友:
楼上好文才啊,说的很在理啊!老邓都说了,在你没有办法的时候,只能摸着石头过河了。非常感谢!

网友:
慢慢来吧,这行业没有快捷的办法,只有多实践多交流经验

网友:
我也一样,在电脑城上班老板让看电路,都不懂。我都不知道要从哪里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