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改B460的乌龟壳CPU供电MOS管

楼主(2013-05-25):
接了台联想B460没CPU供电,上管烧了.怎么改B460的乌龟壳CPU供电MOS管,候换原装乌龟壳MOS管,不好买估计也不好换.我用普能的MOS管代换放不下.我放在边上飞几根线到原来的乌龟壳MOS管点上.,.用十多分钟又烧了.想问下大家,能不能用普通的MOS管找换的,要不要上下四个管全换了.或者是是我用线连不行.没有经验啊 ,指点下啊.换了半天还没搞好,头痛啊.

网友:
原来的管子是铁板上散热的那种吧?要改是不是得整组一个改掉呢。。不过你MOS管坏了,IC有没换过呢

网友A:
CPU供电IC换过了.能不能用线连到原来的MOS点上面,因为放不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供电IC换过了.能不能用线连到原来的MOS点上面,因为放不下啊.

可以试试的,开机的时候你可以用手感应下温度,如果温度很高就是有波形不对或者什么问题

网友:
是散热没有处理好!管子下面带接地的才可以!

网友(2014-07-17):
GDS对应的接就可以啊,线不要太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