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3-05-26):
我的
笔记本
WIN7的系统能够上无线网 可是装其他的系统就用不了无线网 不知道怎么回事 请各位大师指点 我的驱动什么都打好了 的 就是不知道怎么回事
win7

网友:
你们一般用的驱动在哪些网站上下载的啊

网友:
官网上有呀

网友:
官方驱动就可解决

网友:
用IT天空的驱动包试试,然后FN+无线的按键试试

网友:
建议你安装系统时候不要带驱动试试,系统装完再安装官方驱动

网友:
看硬件ID 然后对应下载驱动,也可能与系统冲突,试下
本文来自:迅维网(
www.chinafix.com.cn
),详细出处参考: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53861-1-1.html

网友:
谢谢 你们了 我先试试

网友:
应该是驱动,关闭、打开试试

网友:
关闭,然后打开试试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