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A1286 紧急求助

楼主(2013-05-26):
10款苹果A1286机器客户送来时开机一直白屏,拆机后观察没有发现任何进水现象,装起来再开机发现开机有时候有一个信封图图标有时候用苹果标在进系统但系统进到一半出来一个禁行标志(一个圆圈中间一个斜杠),拆开后盖换个硬盘按OP 选择启动项也是有时识别到硬盘有时没有,用苹果光盘恢复系统提示“系统不能安装在这台电脑上”,把机器的原装硬盘拆出来接USB 开机能正常进苹果系统,光驱线拔掉也试了一样(内置光驱好像是坏的不读盘,现在装机都是用USB光驱或者U盘启动),机器不装硬盘时用U盘启动可以进PE系统,接硬盘就进不了卡在快进PE的最后几秒!!用苹果光盘恢复系统时在磁盘工具里也没有检测硬盘无法分区。研究了好几天还是没有头绪,分析应该是不识别硬盘,期待高手指点!!!!  今天定了根硬盘线还没到货等待价格!在不行就只有订主板试试了!!!!

网友(2013-06-30):
硬盘不会测试一下吗?看样子是硬盘有坏道啊。硬盘接台式机mhdd吧

网友(2013-11-14):
硬盘线问题

网友:
组合键 option command r p 电源键   多清几次   再装系统就好了。

网友(2014-01-03):
这个机子的显卡也易坏,不行加焊一下吧我的也是这样焊一下就好了

网友(2014-02-21):
1286也有好几个型号的,AMD一大块头就不好办了反面刚好是显存挡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