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负载

楼主(2013-05-26):
想自己DIY一个ATX电源假负载,请各位高手给个好的建议。

网友:
一般用24V或36V灯泡作为假负载。

网友:
一般维修电源都是用灯泡做的负载

网友:
只是听师傅说过  用白炽灯

网友:
求教,假负载是什么?

网友:
就是假的负载,我以前在单位用并联的功率电阻(中间用按动开关)或滑动变阻器、变阻箱或24V灯泡!!!

网友:
谢谢朋友们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