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笔记本IO问题 造成按键出错 请指教 谢谢

楼主(2013-05-26):
今天接修一台ASUS  X85S 问题是按键出错 像压到了“SHIFFT"键一样。排除键盘和 BIOS问题  。怀疑ITE8502E 坏 ,手头没这个件 。客户又急这要,请问可以用ITE8500E代换ITE8502E吗?谢谢

网友:
附BIOS软件  版本 F81SE

asus F81SE (1).rar

网友:
最好还是原型号换,或看基地里有没有人确定代换成功的才可以

网友:
我遇到过EC引起键盘不灵的,建议你买一个EC换掉吧!

网友:
你找找这2个EC的引脚定义.引脚定义一样就可以代换.

网友:
应该是EC问题

网友:
EC和键盘连一起的 后面短路也会这样

网友:
是不是进水啦   你看看 键盘接口里面有没有腐蚀

网友:
谢谢各位的支持。已经OK了  找了块拆机的  ite8502E 换上  故障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