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捷硬盘没标 .10 或.11 .12等 标志的盘 ,如何判断他 ...
希捷硬盘没标 .10 或.11 .12等 标志的盘 ,如何判断他是几代盘?

楼主(2013-05-26):
遇到一个希捷并口台机硬盘,从标签外观看不出来是属于几代盘,以前看到.10就知道是十代盘,可是遇到没有这样明显标志的怎么去判断?
求助
硬盘

网友:
这个只有经常搞硬盘的来帮你了,他们好像看下背面的盘体形状就知道了

网友:
接COM线看反馈就知道了

网友:
接了,状态灯都不亮,认不得盘。

网友:
终于搞清楚了,板坏了,电机驱动芯片高温。谢谢楼上所有TV

网友:
并口的有必要花时间去研究么?做数据恢复?

网友:
学习数据恢复,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