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D 160G 昨晚11点开始自校准 ,请问今天什么时候才能知道自校准已经完成?

楼主(2013-05-26):
如题

WD 160G 昨晚11点开始自校准 ,请问今天什么时候才能知道自校准已经完成?

网友:
你跑到哪一步了??

网友:
请教一下:自校准是起什么作用呢?

网友:
什么叫跑到哪一步?自校准是分步进行的吗?我在3000中改动好相关模块,退出。再接上独立电源,这不就是开始跑自校准了吗?高手指点

网友:
自校准什么时候好,你都会用P3000了,还要问这个问题,叫我等新手情何以堪。

网友:
160g  5小时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