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捷320G 2.5寸笔记本硬盘故障

楼主(2013-05-26):
在设备管理器中能认到硬盘型号,但是用硬盘工具打开时报IO错,软件就退了,硬盘大概从书架上跌落到书桌上(1米左右高度),刚开始是BIOS发现不了硬盘,现在可以认到了,但是打不开,手摸感觉转动正常,发热正常,应该如何处理。

网友:
换电路板、、、

网友:
大量坏道所致。

网友:
用HDDREG扫描全部是坏道,还有办法恢复其中的数据吗

网友:
一般都是磁头损坏导致,数据应该还可以恢复。

网友:
哦,我没有磁头换,客户也不想花太多钱,只能还给客户了,多谢小俊版主回复

网友:
叫客户买个同品牌同型号的硬盘,把新盘磁头换到旧盘上,应该可以读出数据的,至于换磁头的效果,就看你换磁头的手工操作和人品了。

网友:
换磁头最重要的就是开盘的环境要保持无尘,先把你的房子拿台大功率吸尘器吸一次,你先把开盘的全空房间用水清洗一次,把房间门口附近也洗一洗,再用取暖器烘干开盘房间,沐浴换衣,再拿台大功率吸尘器吸一次开盘房间的空气和地面灰尘,就可以准备开盘了。

网友:
看来我条件还不具备,我在大马路边上,没有这么好的条件做到无尘环境。还是多谢你提了这么好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