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b460 进系统1小时左右掉电

楼主(2013-05-26):
Lenovo b460 进系统1小时左右掉电,掉电后不重启,EC bios 和HM55 bios都刷过,硬盘温度都点高(55度),HM55芯片温度也很烫手,基本用手去摸,5~6s就得拿下来。

网友:
定时掉电的机器 改个bios刷进去可能会好

网友:
bois问题   通病啊

网友:
应该是Bios问题,先刷一下看看了

网友:
BIOS问题太多啊

网友:
这个机器bios出问题的比较多。

网友A:
换个BIOS再刷刷。。。又没什么后果的

补充内容 (2013-5-27 16:26):
告诉你方法  你是精神病院出来的吧

网友(点评):
你们就会刷刷刷!怎么不去刷你妹喔!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BIOS再刷刷。。。又没什么后果的

补充内容 (2013-5-27 16:26):

干您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