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主板SY-AMN5V-RL不插12v辅助供电风扇转,插上12v风扇转一圈修复

楼主(2013-05-26):
今天接到客户送修梅捷主板,故障现象为不插12v辅助供电风扇转,插上12v风扇转一圈,一看故障现象,脑中立刻怀疑cpu供电有问题。拆出主板,上电测试正常,断电再开机,风扇转一圈,故障依旧。断电打阻值,12v  、上下管控制极(G), 电容。都没有短路。难道是电容性能不良,拆换,上电,故障解决,正常开机 ,断电重开三次,第四次风扇转一圈又不转了,难道是上下管拆换,还是能正常三次,那个郁闷啊,换内存、cpu、拆网卡芯片、声卡芯片、加焊cpu电源管理芯片,故障依旧。在网上查了一下,最后锁定在北桥。动北桥前,抱着试一试的想法,先刷一下bios程序吧,好不容易在网上找了一个,刷,先找了一个芯片(和原机的不是一个型号),00代码,换原机的再刷一次不行只能动北桥了,刷完换上,没想到正常开机。反复断电试机,一切正常  ok

网友:
这还是第一次看到这样的,以前遇到上CPU供电风扇转一下就停的都是CPU供电有短路。

网友:
少见的这样的问题bioss也有问题

网友:
按理说应该还没到bios出场的时候吧,楼主分析一下为什么会导致这样现象的?

网友:
梅捷板子,就是爱出一些稀奇古怪的问题,有时候你修好了之后,再去想下,根本先前就没想到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