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x42j cpu 温度过高

楼主(2013-05-26):
机器客户拿来时就是温度过高掉电,拆机后发现时二修机,桥,显卡都动过经过一番努力发现ec有异常,更换ec问题解决。

网友:
一般都会怀疑是bois的问题    楼主怎么想到是ec的问题呢?

网友:
学习了,还真没有想到EC问题会导致CPU温度过高。一般都认为是CPU本身或者供电问题呢。

网友:
我碰到好多,都不知道这么办

网友:
查都没查 直接换EC 还好了?  淫才啊

网友(2013-07-05):
楼主说说根据呀,为什么换EC就好了,我现有同样的机,也是好掉电,还没搞好。

网友:
ASUS机器温度高 一般都会是BIOS坏了啊    楼主换EC是怎么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