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想把LINX系统换XP或WIN7 更换后无法引导进系统

楼主(2013-05-26):
请问下你们那里有没有哪个把笔记本LINX系统改成XP或WIN7的,我遇到了两个笔记本,一个是SONY还有一个不记的,我用U盘把他原来的分区全删了,用GHOST重新安装了XP,安装完了不会进入系统,就和没有引导进硬盘一样的,重启后就进么了开机第一个DOS画片,但BIOS启动第一个已经设了硬盘了,有知道的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
用pe里面DISKGENIUS软件,清除引导扇区,清除保留扇区。

网友:
补充一下,还有更新MBR

网友:
修复或重建引导(也就是MBR)就可以了
DISKGENIUS分区工具就有这功能

网友A:
你意思先把硬盘重新分区,再重重建主引导记录(重建MBR),再装好系统就可以了,

网友B:
用软件 修复一下引导 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软件 修复一下引导 就可以了

DISK GENIUS 这个软件按上面两位朋友说的,先清除,再点重建MBR,就可以了吗?像如果把笔记本的LIUX改XP,是先要重建MBR,再重新分区,再装系统,还是在这三顺序上有讲究呀,谢谢!!!!!!!!!!!!!!

网友C:
首先重新分区,然后重建MBR,如果是GHOST的系统,重启不进系统就再重建一次MBR,一般都能解决
补充一下,装系统前注意硬盘模式

网友:
进入DOS ,运行FDISK /MBR修复MBR

网友:
LZ看一下分区表类型,我前几天装个本W8改W7就是这样的

网友:
用PQ等分区工具设置一下主引导ACTIVE将其激活。

网友D:
这算是个 问题么  。。。 ~ 小白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算是个 问题么  。。。 ~ 小白

不好意思让你让笑了,真的我都觉的这问题,像小白问的,但有时候有的些东西不知道没有提点一下,还真转不过弯来,系统至少给别人装了100个左右,但还真的不会搞这个改系统,主要是分区表的知识,没有接触过只是听过,经过这次了解,因该有所收获。。。。谢谢帮助了的朋友!

网友(点评):
现在流行U启,但是还是要准备光盘而且是多张和多个光驱,遇到品牌机装WIN8就坑爹啦。

网友:
引用 网友C:
首先重新分区,然后重建MBR,如果是GHOST的系统,重启不进系统就再重建一次MBR,一般都能解决
补充一下,装 ...

谢谢你的回答,是相当的详细。。麻烦你了,为一不足的是重启不进系统就再建一次MBR,重建MBR就是进分区软件里点一下清除MBR,重建就可以了吧,按理说又是分区,又是建MBR,按理应该进去了,不进了不应该呀,这建一次和建两次都一样嘛,呵呵,估计只有实践才能说明一切,谢谢了!

网友(点评):
另外 那个DG 的重建引导 貌似不是十分管用 我一般用 电脑店启动u盘 分区管理 其他 里有个 重建引导’ 如果用DG的重建引导不好用 建议你用这个!~

网友:
同他们所说修复引导,pe里面有修复c盘

网友:
你全新安装就没有这个问题,安装程序自动给你解决了,重建引导记录就可以开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意思先把硬盘重新分区,再重重建主引导记录(重建MBR),再装好系统就可以了,

对的,就是这样
要是你克了系统进去引导不起来,直接修复引导记录就可以了

网友:
另外 那个DG 的重建引导 貌似不是十分管用 我一般用 电脑店启动u盘 分区管理 其他 里有个 重建引导’ 如果用DG的重建引导不好用 建议你用这个!~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p;page=1#pid7384987

网友:
谢谢,不是我不告诉你们结果,当时装了2次都没有搞定了,客户把本笔拿走了,遇到两次了,第一次没有重视,下次有结果再补充回来,麻烦大家了!

网友:
重建一下MBR,就可以搞定

网友:
用修复启动的软件修复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