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60无待机

楼主(2013-05-26):
联想G460没有待机电流,有图有真相,附上图纸一张,也是跟论坛下的,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我觉得应该去查保护隔离,可是我找不到页码,谁看下图纸,帮我看下在多少页,电源接口我都找不到呢

网友:
这不是的么  在图纸42页

网友:
楼主图纸都不会看怎么修的笔记本啊?

网友:
谁有点位图,另外看点位图是不是还得装个软件才能看呢,帮忙看下下面这个芯片是干嘛的,有DCIN19V输入,没有VREF基准电压输出,是不是芯片坏了,使能信号也测不到电压,这个机器进水了,故障应该在腐蚀的地方啊,G460没有待机电流,谁有维修思路,写详细点,兄弟跟着谢了

网友:
这不是三句两句就能说的,慢慢学吧

网友:
这芯片是负责保护隔离和充电的

网友A:
查一下B+都分别到哪里,然后再一个部位一个部位查,经过一次细查找到故障了,比别人告诉你怎么修,还会有心得呢。

网友:
图纸不会看修笔记本?这么牛?

网友:
在论坛求助也要基础啊,你连保护隔了都找不到人家跟你说了也是白说。

网友:
图纸不会看,就只有做桥了。

网友:
先把进水部分处理下。仔细看下有没有掉件或者断线的。进水的板一般擦擦就好了。嘿嘿。。

网友:
有没有3 5v,,没有,查4楼放出的芯片各脚电压是否正确,在要么换掉那个芯片,有电路图就慢慢查吧

网友:
经典的仁宝点火回路啊

网友:
先把主板清洗干净,仔细观察发黑的地方,供电端大电流,是最容易被腐蚀断线的地方。

网友:
看3脚EN是否正常

网友:
修笔记本不会看图纸 那也就只能修修通病了

网友:
进水的清理下吧.再仔细观察有没有断线的地方. 在测测保隔末级有没有短路的地.保隔输出了没. 慢慢来.不着急. 有短路先修短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一下B+都分别到哪里,然后再一个部位一个部位查,经过一次细查找到故障了,比别人告诉你怎么修,还会有心 ...

B+是干嘛的?

网友:
B+,就是保护隔离过来的20V电压。

网友:
图纸不会看修笔记本?
楼主 太厉害了

网友:
不会看图纸修笔记本的应该是瞎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