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到客户一sl400,老掉电

楼主(2013-05-26):
这台联想SL400笔记本,老掉电,开机过10秒左右就掉电了,不插硬盘无线模块和光驱,问题依旧,裸板测试各个电感阻值,没有短路现象,测的各个电压都正常,  看论坛测试的EC的开关和PM_PWRBTN#也都有跳变,  开机能显示画面,过10秒左右就掉电,散热和风扇排除了,  我新手,希望得到指点。。。。

网友:
需要测试那几个关键点?  我不知道该测试那几个。。。

网友:
测它的控制芯片

网友A:
十秒应该能测量CPURST出来没 如果出来就当不开机的修  没有出来就量下哪路电压出问题了

网友:
是受EC控制的有3.3V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十秒应该能测量CPURST出来没 如果出来就当不开机的修  没有出来就量下哪路电压出问题了

我看图纸直接是给北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