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0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3-05-26):
今天接到一台E40,又待机不触发。查3V5V芯片工作条件,线性电压有,那VIN也更定又,但是测到主控制没电压,调取E40图纸,控制到EC,EC的条件满足,晶振也起了,考虑旁边的BIOS,刷了下,开机,亮了,搞定,

网友:
楼主把图纸奉献一下呗 ,我手上也有一个一样的问题 没找到图纸315275434@qq.com 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