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500的笔记本刚换了主板屏幕出现这样的问题

楼主(2013-05-26):
图像能全显示单是右边是竖着的黑条  下面还有一趟白条  屏显还是屏

网友(点评):
应该是915平台的主板,是不是141正屏的,分高分和低分。你这片可能是高分的

网友:
屏线 问题============

网友:
这个应该是屏线问题。

网友:
象是屏的故障,找个屏代换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楼主换个屏和屏线看看不就知道是哪里的问题了

网友:
图片看不清楚。排除一下就完了

网友:
应该是屏线的 问题

网友:
只能一步一步排除故障,检查是不是排线插口没插紧,卸载重装显卡驱动或刷下BIOS。

网友:
上次遇到过这种情况。。换屏好的。

网友:
显卡驱动重新打一下就好了

网友:
换个屏线看看吧。

网友:
象是缺色先外接看看不行的话就拆屏线查有没有断线.

网友:
  屏   的问题。

网友:
屏的问题,上次我换过一块,也是这样,最后又购了一块,就OK。

网友:
图片不太清楚。
感觉应该是屏线断线、接触不良问题,导致显卡检测不到屏的型号、分辨率,就会输出一个不匹配的LVDS信号给屏。

当然也不排除主板的屏线接口、显卡有问题。
用万用表检测一下连接到屏码片的SCLK  SDAT和供电,这3根线。

网友:
遇到好几台 都是屏线的问题

网友:
屏线的问题,换一下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屏线接触问题。但是感觉码片的可能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