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V星给联想代工主板维修思路!

楼主(2013-05-26):
今天接到一款V星给联想代工的主板,主板型号是MS-7283 VER:1.0  L-NC51M   据客户说不开机,我加电试机,不复位,用万用表测量各路电压都正常,,上论坛得知北桥这一片有两个场效应管这一块容易出问题,而且是通病,结果我用表一测量果然如此,由于V星主板有一个专门管理开机的芯片,于是围绕着这一款开始查电路,我测到各电压都有,但就是这个电压不知道什么电压,由于手头没有这个MS-6G专用芯片,无法代换,找了一个MS-7G换上不可用,这个VCC1_2HT应该是桥电压,找到电路图,周围也没有什么其他元件,那两MOS管也换过了,可就是Q21S极无电压输出,不知道如何下手了,请高手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