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A780L3B上CPU后全板无电压

楼主(2013-05-26):
映泰A780L3B主板不上CPU,供电正常,但上CPU后全板无电压,CPU电源集成是L6713A,这个集成容易坏,换了之后还是一样的故障,是ATI芯片的板,压了北桥还是一样。开机的时间仔细看了一下诊断卡,复位灯闪了两下就变成常亮了。说明刚开机的时候主板的供电是有的,闪了两下后就没了。我把BIOS芯片拿下来,开机,这下主板有电压了,复位也正常。刷新了一下BIOS之后,开机跑码了。原来无电压跟BIOS资料也有关系。

网友(2013-07-02):
谢谢您的经验我也遇到了同样的板子。帮我节省了时间。

网友:
你的BIOS还在吗能发下吗 我的和你现象一样

网友(2013-09-07):
这个问题还=真的是很少见的  加油了 学习

网友(2014-02-17):
刚刚还一直纠结内存供电的问题    进来找图纸的  正好看了你的贴  感谢楼主

网友:
刷BIOS的确可以解决不少问题

网友(2014-04-01):
刚修了一块一样的,刷BIOS后OK,

网友(2014-05-16):
遇到一个富士康一样故障的,刷个试试

网友:
我也遇到一片磐正A780L的板子,故障一样,上U后2秒全板没电压,刷了4-5个Bios都不行,奇怪得很

网友:
我的刷了BIOS 怎么不行

网友:
遇到好几片这样的板了 都没搞定 哪位大师分享下

网友:
CPU供电的问题

网友:
我也有这么一块板啊,不稳定,有时北桥的电源芯片开启电压没,北桥电压也就没用,这个电源芯片的供电我都换过了,找个图也找不到啊,我以为是IO发出来的换了IO还是一样的,这电压不会也受BIO控制吧,我没思路了解,我也刷个试下,遇到过因BIOS不良引起不稳定的。

网友(2014-07-10):
我这个也是的上BIOS后CPU,内存没有电了,不上就什么电都有的,刷了BIOS还是一样的不跑马,

网友:
哦,我的也是不好呀,上不上U的是一磁全板无复位呀

网友(2014-08-10):
不过这种问题很少见,也是通病

网友:
今天我也修到了同样的板。。。。不装CPU的情况下。。。。全板供电都正常,装上CPU,全板无电压,刷bios搞定!我还走了不少弯路,最后看到这个贴子才明白。。谢谢楼主。

网友(2015-03-09):
    这个你 有a780l3b 7.0 的BIOS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