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请坛子高手相助,CQ32声卡喇叭没声,耳麦正常,看似简单的问题,却修的我技穷!!!

楼主(2013-05-26):
前天收到一台CQ32,故障为不触发。
经查是声卡芯片IDT92HD80B1X5短路,导致5VS起不来,从而引起不触发。
三下五除二,换上自己全新的同型号声卡(此故障以前修过2台,换上就OK),以为装机就OK,谁知进系统后,没有声音。
不过WIN7的声卡驱动正常,喇叭图标也有了,外接耳麦声音正常。

下图绿色圆圈内的电压,都是正常的:

通常出现此问题,原因不外乎:
1 喇叭坏了
     经查喇叭很好OK,4芯插孔直接连到声卡芯片,未见断线
2 声卡功放供电异常,比如PVDD 5V
     经查,此声卡集成了功放,AVDD、PVDD 5V很正常、稳定。
3 耳麦的插孔不良引起的
     经查,耳麦插孔的4脚感应对地正常, 经过R1169  R1172可以对SENSE_A进行分压,结合系统IDT设置软件的插孔状态提示,可以判断耳麦插孔功能正常。
4 系统或者驱动问题
     本来以为上述两个疑点排除后,应该就是驱动问题了。
     下载官网驱动、驱动精灵选择最佳驱动都不行。
     用另外一片硬盘,重装WIN7、XP,都是外甥打灯笼——照旧。
5 该不会是BIOS问题吧?
     官网的F.27刷了,无果而终。

重新订了2片全新同型号声卡,第二天换了,故障依旧。
外围元件就那几个,逐一检测没有发现任何异常。

芯片外围元件图

换好后的图片(顺便晒晒我的焊功)

不知还有什么地方没有查到,请诸位帮我参谋参谋吧

补充内容 (2013-7-26 11:17):
最近有位朋友提醒我,可能是声卡芯片的问题:有的带功放有的不带。

楼主 再飞一条5V的线过去 双供电

网友:
功放芯片检查了吗,查下功放芯片

网友:
同上  检查一下

网友:
测测 周围的 电阻

网友:
楼上朋友看帖不仔细啊! 此声卡本身自带功放。
外围阻容元件都正常,逐一测量。

网友:
是不是检测耳机插入的检测部分出问题了  误以为总是耳机插入

网友:
查耳机与扬声器的切换电路,总是认为是耳机输出

网友:
耳麦都正常了,说明供方是好的,还是检查切换部分吧

网友:
检查切换部分

网友:
楼上4位朋友,耳麦检测电路正常:声卡的检测脚14 SENSE_B,正常情况下5V,插入耳麦后电压被拉低到3V左右。
所以,不用考虑切换电路了。整个切换功能是在芯片内部完成的,也可能受控于声卡驱动吧,但是驱动、系统都换过,这条路又被堵死了。所以至少在硬件电路层面,不用考虑切换问题。

其实这个问题难就难在这里,切换电路正常,功放电路也很正常,又简单,就那么几个脚,可就是没有喇叭输出。
查了2天了,能想的办法都想了,唉!要是能有这个声卡芯片的PDF文档资料就太好了。

这种机器的同种故障自己也曾修过1台,当时换了声卡就好了。
论坛里,还有位朋友也遇到这个问题,就是不知有没有解决http://www.chinafix.com/thread-498150-1-1.html
反正现在感觉已经陷入死局了,实在没办法才到坛子里找灵感了

补充内容 (2013-5-27 11:46):
14脚SENSE_B,正常情况下5V,插入耳机或者麦克,电压是不一样的。我上面说3V左右,表达不准确,不过不影响声卡自身的检测结果。通过系统自带的IDT控制面板,可以正确的检测耳麦插孔的状态。

网友A:
喇叭输出这边的耦合电容有无换过?

网友:
喇叭确实是好的吗,量一下,接别的有声吗

网友:
建议加外置USB声卡吧。你这问题看似简单,其实很不好弄得。

网友:
看分压电阻阻值计算,插入耳机SENSE_A应该有4.4V左右才对,查下R1170是不是阻值增大了,又或者MICS处有漏电,导致R1169参与分压,降低SENSE_A点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喇叭输出这边的耦合电容有无换过?

这种声卡芯片是直接2根线输出给一个喇叭,无需经过耦合电容。

网友:
实在不行就只能缴械向这个故障投降了。

网友:
我上次就有一个没修好  但是我的进BIOS里开机按F10可以听到声音 最后也没修好

网友B:
上次我维修到过,我是直接飞线的。也是换了4芯片都是不行。最后也没有芯片换了,客户又要就飞线。可以用了,三个多月了吧。还没回来。我想你也可以用这个办法试一试。

网友:
楼主你看下声卡周围有没有掉电阻 上次我掉了个和南桥传输数据的电阻  声卡死活不识别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次我维修到过,我是直接飞线的。也是换了4芯片都是不行。最后也没有芯片换了,客户又要就飞线。可以用了, ...

不懂你说哦直接飞线是什么意思,是把耳麦的声音直接飞到喇叭吗? 如果是这样,音量且不是太低了?
因为送给耳机的功率远低于送给喇叭的。

网友(2014-08-21):
电容,查查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个机子有没有在修 我这里也有一台跟楼主的一样 现在来论坛求救来了 换了三个芯片还是不行 耳机 麦都 ...

可以先复位下BIOS,HP的机子是进BIOS界面后LOD?的后退出,如果不行一定要去官网下载同机型的系统驱动.我想基本是可以搞定的.

网友:
楼主有没有试着进BIOS复位原厂BIOS值?另外有试过去官网下载此机的原版驱动重新安装过?

网友:
?重做系统没呢

网友:
新手帮不上忙  帮顶下楼主实力好强   期待 问题解决!

网友:
驱动问题。

网友:
等待楼主修好的结果 楼主一定要补充啊

网友:
这个本子早就放弃了,最终没有修好,至今仍然是个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