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些问题可以导致开机掉电

楼主(2013-05-26):
客户有台神舟K480A-I5G D1,前些天说开不了机,我一按开关,顺利开机,我说是不是经常出现这种情况,他说不经常,我说先用吧,灯不能开了再说,今天客户有吧机器拿来,说开不了机,我按下开关键,马上掉电,怀疑电池没有电,他说有,我让他把电源拿来,电源插上也开不了机,于是拆机,把光驱硬盘,内存、无线网卡全拆下来,按开机键还是掉电,屏幕没亮就掉电。在论坛里找图纸,版主都说没有,哎没有办法,装上吧,毕竟还没有到不用图纸修机的水平,全部拆下来麻烦,也没有把握修好,就吧机器装好,又试了几次还是掉!插上电源,看能充电不?充电灯正常,放那准备还给客户,忽然老爸按了下开关键,说“你修好了?,可以开机了"我说,我没动啊..............算了,先给客户吧?,哪的问题我还不是很清楚,怀疑BIOS,但是现在能开机了,反复开都可以,也不想去刷BIOS了,就这样吧?希望高手分享下,什么问题会导致这种情况!!!

网友:
你这种掉电可能CPU供电电容失效造成的

网友:
电容失效的可能性比较大哦··

网友A:
  供电不稳!。 有可能是CPU 供电, 这种掉电的问题不好搞、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供电不稳!。 有可能是CPU 供电, 这种掉电的问题不好搞、

有图纸没啊?我今天发了个求图纸的贴子,版主直接冲上去回复,说没有...........有的拿出来分享下,大家会加分的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图纸没啊?我今天发了个求图纸的贴子,版主直接冲上去回复,说没有...........有的拿出来分享下,大家会 ...

   没得哦。  满修把。

网友:
先查查是哪里保护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