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R18死机

楼主(2013-05-26):
三星 R18死机,进BOIS里面也是死机,电流在1.33-1.34. 去掉外设还是一样,内存也换过了。

网友:
考虑硬盘问题,或者是散热问题,

网友:
重点检查散热问题。

网友:
貌似是散热的问题

网友:
硬盘拆了,刚开机进BIOS卡,应不是温度问题

网友:
查下USB组织正常不,或刷个BIOS试下

网友:
未必不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
搞好了,不是散热问题

网友:
应该是南桥的问题吧

网友:
搞好了也不说一下是什么情况引起的。。。。哎呀

网友:
R18北桥问题 。。。。通病!!!!

网友:
支持 楼上观点,是不是LZ?

网友:
加焊北桥

网友:
做显卡  通病

网友:
我有个R430的,有大电容的,换了还死机。是独显的机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