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K42 不触发

楼主(2013-05-26):
手上正在修一台TCL K42 不触发,开关键无电压,待机3.3V/5V正常,EC IT8510E  +3.3VA各脚电压正常,16脚VCC +3.3V无电压,对地无短路.

请教各位高手16脚是触发后产升的吗?

网友:
网上下的图纸好象有点不太对,不知PowerSW电压从那里过来的?

网友:
手上正在修一台TCL K42 不触发,开关键无电压,待机3.3V/5V正常,EC IT8510E  +3.3VA各脚电压正常,16脚VCC +3.3V无电压,对地无短路.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54050-1-1.html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54050-1-1.html

网友:
先看看是不是线路断路了啊

网友:
VCC +3.3V
你看看是什么电

网友:
查16脚3.3V是系统主电源,也就是IT8510E的主电源.刚才从料板换了一片好的IT8510E到这板子还是没反应,按POWER键2脚无跳变,测16脚1.0V,测POWER键0.9V.水平不够没思路了.

网友:
总算找到一片能用的EC换上,原来16脚VCC3是触发后产生的,但触发后7秒掉电,电流是0.455A,手摸CPU温度比较低电压1.5V,内存也有1.8V电压,是不是北桥没工作.请教各位.

网友:
看时序修吧,一步步排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