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6G 1.5v_on短路,求高手指点。

楼主(2013-05-26):
       一台联想E46G 板号LL8的机子,上电掉电,短接PQ72不行,查1.5V_ON这里短路,PR212一端13V,另外一端只有1.5V,这个信号只去了两路,一路到PQ53,一路到PQ72我把两个场管都拆了测焊盘还是只有1.5V,怀疑PQ50拉低,拆了PQ50还是只有1.5V,拿掉这个PR212电阻用锡连起来测15V被拉低到了0.2V,不装PR212把锡点断开,上电瞬间测PQ53的G极还是只有1.5V,还有测PC201空焊盘这里对地阻抗只有1欧,PQ53和PQ72都拆了,还是只有一欧,没思路了,求高人指点,谢谢。

补充内容 (2013-6-3 16:40):
已经换主板了还是谢谢各位的指点。

网友:
学习,你修好了写一下 我学习

网友A:
电击一下。看哪里短路!

网友B:
估计故障扩大化了    这机器掉电通病换掉PQ72就好了  如果把它摘了就不能上电了

网友:
才开始就当通病修的,当时大致测了下这里就是1.5V,按通病的解决方法用锡把 4 5脚连上还是不行

网友C:
你吧pr210 取了看看还短路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估计故障扩大化了    这机器掉电通病换掉PQ72就好了  如果把它摘了就不能上电了

摘了 不能上电吗 ? 应该可以把

网友D:
看样子应该是后级短路了,再仔细看下哪个元件短路的,有时候夹层短路了会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吧pr210 取了看看还短路不

PR210未用料是空焊盘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样子应该是后级短路了,再仔细看下哪个元件短路的,有时候夹层短路了会这样。

要是板层短路了就只有换主板了

网友E:
板层不会短路的,还是再查后缀吧!

网友:
烧机试一下,不能直接连吧,时序可能会错。

网友:
是不是板成短路了

网友:
你把1.5V_ON这条线找个适当的位置割断,再测原来的点看还短不短路?这样可以甩掉短路那一截,飞线解决。

网友:
废掉PQ53 遇到几个了,是不是加电就会原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摘了 不能上电吗 ? 应该可以把

好像是可以的,dc芯片取了要连上官一块取了才能通电。但单摘上管能通电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击一下。看哪里短路!

有没有电不出来的时候呀

网友:
引用 网友E:
板层不会短路的,还是再查后缀吧!

有吧,我昨天就遇到一台。放弃了

网友:
还是把相关元器件有接地脚的拆下来判断问题。有可能不小心弄了点焊锡上去没有发现。

网友:
直接飞线把15V直接飞到Q53的G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