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4i45d

楼主(2013-05-26):
华擎P4I45D主板加电自检完CPU参数光标不停闪烁。不能继续往下检测内存也没有报警,更换内存条故障照旧。有时自检完成进入系统运行正常。用触摸法检查发现ST75185C烫手,不知会不会此故障和这串口控制芯片有关。谢谢
cpu
芯片
更换内存

网友:
拆下来试试不就知道了

网友:
无有关系啊

网友A:
真没关系?可我的这块板冷机启动能顺利进入系统,且能稳定工作。关机重启就进不了桌面。有时会提示跳过内存检测。查内存供电正常,AD对地阻值也正常。换内存条故障依旧。过半小时开机又能正常启动。触摸主板芯片就发现这芯片烫手。且测量串口9脚对地电阻只有2K,正常值应该是7.5K。搞不懂。